[黄鑫船老乡] 映_泰_H_6_1 开_机_瞬_间_掉_电

楼主(2017-05-28):
    好像是来这个论坛的第一个主题分享贴。
    “黄鑫船”老师的家是我临镇,也算是半个同乡了。去年底的时候他来了我店里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哈哈世界真小。
   黄老师可还记得我~?

   本人玩十多年前才入电脑这行。没拜过师,可以说99%的知识都是自学而来,自学不是天资,只是一种能力。在此感谢所有乐于分享技术的朋友们!
八年前回家开小店,意识到电脑行业式微。苦苦经营之下转行修手机,也同样是自学。这几年手机行业也不好搞(毕竟是农村)。业余时玩编程,单片机这些东西。也倒还充实,只是人过三十,脑子就不过以前好使了。电脑行业不管是销售维修业绩都很惨淡,像修电脑最简单的安装操作系统,都被镇上几个修电视的给抢去了(人家上门修电视顺便修掉了)。真到我手上的都是不怎么好修的。

  好了,闲话说了许多,转入正题。
这许多年来修的电脑少了,以前自学的半吊子经验早忘 了,有错大家别笑话啊.

  今天接到一个 H61的机子,型号 映泰映泰H61MLC2.
  故障表现: 按下开关,风扇转一下,马上关掉,并且不会再开。

  [1] 先换电源试试. 拔掉所有外设. 测试故障仍旧.
  [2] 换内存条.换CPU ,  仍旧.
  [3] 在第2步时,发现如果不装CPU, 开机触发后就不再掉电了.
      嗯嗯,难道是CPU供电? 测几个MOS并无短路现象.
     把可调电源调至12V, 接到ATX-4PIN 12V 和GND ,以及 ATX上的12V处. 摸得CPU有发热. 估计 还没到CPU供电的时候就掉电了,

以下操作接入ATX电源,必要时短接 绿黑,方便测量.
  [4] 刚好在网上发现有此款主板的图纸,下载随便看看先.
  CPU旁边有个 up1514 驱动电路,电感MOS都蛮大的,测得这组电路输出不正常.

此组电路使能信号叫: VCCIO_EN
测得这个信号被拉低了,所以此电路不工作.
再跟 VCCIO_EN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都是共发射级所以是正向的, 测 得 TQ7 B极对地没有电压,所以TQ5被上拉电阻驱动.
再查 V_1P05_PCH. 这个名字有点古怪,看不懂.查查再说.(事后方知,这个1P05就是指的 +1.05V ).
忽略所有被驱动器件,锁定到这里了:

这个电路也很简单. 由 TL431产生的恒压源,经过电阻分压得到 1.05,1.8V的参考电压.送入运放正输入端 .运放+MOS 组成恒压电路.
故障在1.05V处,所以只看上面.
测得 V_SIM 端有1.5V的电压.
测 LM324 5#,只有 0.2V左右,不是 1.05V电压,不正常!
测 R55,R52,虽然和标称电阻不一样,但至少有阻值,且按阻值看,2.5V分压也不应该是0.2V. 是否坏 待定,.
再看  V1P05PCH_EN ,这里之前有一个三极管. 个人以为 半导体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大于电阻类.
拆之. 测三极管似乎并没有损坏. 并且测得 LM324 5# 还是没有1.05V.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开机后再关机/休眠之类用的,先拆掉不管.

接下来拆 LM324. 这个位置实不好拆,又不想动风枪, 堆锡+暴力拆下来.

顺便测 V1P05PCH_EN ,这时 1.05V出了.
大喜,找到一片 LM324装上.
装上我又傻眼了, 1.05V没了.难道电阻电容坏了?又费劲把 R52 R55 C60 拆了下来.测得并不是坏的.
这下纳闷了啊.LM324我是新买的,原装货不应该坏的啊.(至少买到坏的可能性不大).
拿出另外个可调电源,调到1.05V,负接主板,正接 LM324 5#,电流25mA.
不对啊,仔细在PDF上找了找,也并没有发现别的器件. 无奈,换个LM324吧.
拆刚焊好的LM324时,,发现了问题所以,我换上的是LMV324,,,,看 图纸上,LM324竟然是12V 供电,郁闷.  LMV324也不便宜啊.
再换个新的LM324,测得不再漏电,把电容电阻装回.上电前用2.5V加到 TL431上,看LM324 5# 脚电压已经正常了.为什么要执行这一步?因为用烙铁焊接 0402的电阻,而且位置不顺手,难俣有焊接错误,虚焊,烫坏电阻的情况,要是参考电压不对把后面电路烧坏就得不偿失了.事实上,我这里第一次就把R52 R55焊反了.

上电,开机正常!!!大功告成.

 会员68042元2022-12-28 14:49

网友A:
主题这样写,其它人搜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题这样写,其它人搜不到的,,

哈哈,你不觉得这样主题很显眼吗

网友:
是的 不然我也不进来看了

网友:
一看还以为搞后门拉关系呢

网友B:
被黄教主老乡吸引进来 赞一个 语言表达有待加强

网友C:
芯片损坏给5脚电压拉低啦,324都能用烙铁拆下来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黄教主老乡吸引进来 赞一个 语言表达有待加强

我是标题党

谢谢, 让您受累了.

网友:
给船长老乡加分,我也是呢

网友:
同一省的老乡

网友:
文笔还行。。。。

网友D:
系统学习下上电时序会更好,任何板子能上电的第一先测内存供电,像H61这样的板子,内存供电正常之后,就去测测PCH桥供电。这样下来你就不会去做测后级这么多无用功。

网友:
虽然楼主说不怎么会。但看了楼主的分析,看得出楼主理论基础还是很好的。

网友:
标题不错 帖子太长了 没看完

网友:
感觉好乱!!!

网友:
师傅用可调电源判断问题在cpu工作之前就掉电了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文字太长了,看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系统学习下上电时序会更好,任何板子能上电的第一先测内存供电,像H61这样的板子,内存供电正常之后,就去 ...

谢谢版主指教.

我以前自学过几天老主板知识,,只涉皮毛,时日已久,几近忘光,
再说现在主板都换了十八代,再学那些也是跟不上时代脚步喽.

不过我的电子基础,大部分知识都先实验再琢磨,然后再学习,方自 恍然大悟.
这样学习没效率,却是记得牢.

小农村维修量太小,所以没有花工夫系统的学习这些理论,
临时抱佛脚,以时间换经验,,甚至瞎猫撞耗子都是无奈之举.

网友E:
乱就对了~
读书时耍小聪明,自以为传统教育一文不是.光顾自学别物,

语文成绩勉强中上,
但写作文笔确实是差,缺乏锻炼,
语言逻辑组织能力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损坏给5脚电压拉低啦,324都能用烙铁拆下来不容易啊

U盘我都用烙铁下.

网友:
写了这么多字还那么小楼主辛苦。

网友:
这也是楼主自成体系的方法,值得

网友:
思路不错,手有点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指教.

我以前自学过几天老主板知识,,只涉皮毛,时日已久,几近忘光,

不过修好也是件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乱就对了~
读书时耍小聪明,自以为传统教育一文不是.光顾自学别物,

有空多看看论坛就会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
不错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这故障没图纸的话就搞不定了,问下各位,现在修那种品牌原装的台式机板怎么收费

网友:
桥供电 出了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修到像你这样的板子,开机转几下就掉电然后就开不起来了,这种故障是不是跟你的一样啊,大神给点思路或者给我图纸和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