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有 修过校园播放器的吗 MP3不能连电脑
电脑

网友:
把你的设备拍几张照片帮你看看

网友:
播放器,照片看看呗像这种不能连接的 换个连接设备试试,虽然没搞过相对来说应该 就一喇叭加播放转接吧?

网友:
拍几张照片帮你看看

网友:
MP3应该有个独立的小主板。一般是接口坏

网友:
就是“扩音机”啊,起的名字再怎么新颖也就是个音频放大器,无非多了一些信号输入。

网友:
校园播放器??
MP3不能连电脑??
说的有点晕,哪跟哪。。。

网友:
什么意思?
有几个人能看懂的?

网友:
是小学生用的MP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