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开机无显示、电流0.1A不显示维修、已经修复!!!!

楼主(2017-05-28):
联想Y410P开机无显示、电流0.1A不显示维修、已经修复

接到一台联想联想Y410P开机无显示、据客户描述。有一段时间没有开机、然后开机就开不起来了。告诉客户主板问题。需要检测一下,

拆机后目测主板无进水。无维修痕迹,看了一会儿发现问题了。

内存供电的地方烧黑了、告诉客户主板烧了。报价、客户考虑了半个小时。才同意维修、

处理了下:

查内存供电电感无短路。

测量

主板图片

经常排查发现这个电容很有可疑

拆了可以了 阻值正常了

装上PL501、OK  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B:
有照片更好,另外内存供电短路,烧的地方容易太多

网友C:
没看到图片啊楼主

网友:
经常内存供电出问题,内存都烧了的

网友:
没个图片吗

网友:
网络延时了  怎么发帖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图片啊楼主

网络延时了  怎么发帖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照片更好,另外内存供电短路,烧的地方容易太多

网络延时了  怎么发帖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络延时了  怎么发帖经常这样

网友(2017-07-29):
非常好,正好碰到这样的机器,直接拆电容就OK了

网友:
公共电压短路而已啊,电感保护烧断了。

网友:
#在这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电容短路,隔离保护了,这样明显烧糊的机器要么很好修,要么修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 那个地方容易进水烧掉  修过几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有图有分析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