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不开机

楼主(2017-05-28):
                                              华硕X88V                                 版号; F83VF   REV2.0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的板子说开不了机  打发同行走后拆开机子发现同行焊过显卡 接电流表测量待机RT8206A有3V没有5V,以前修过这个板的情况就是ECit8512e的120脚 ACIN_OC#没有被拉低 ,我的维修方案就是把这个ACIN_OC#信号的上拉电阻拆掉,也就是R3020
         拆掉之后发现待机3V5V正常按开机可以触发,本以为修好了装机发现能开机电流能上到1.3跳到1.1不动,刷一下内存还是一样,又拆机测量个个电感电压都正常,怀疑同行弄过显卡导致,为了保险直接拆显卡出来重值,拆装显卡20分钟搞定,这回学精了先点亮再装机,上电跑马正常,接屏正常显示了,开关机试几次都可以,开始装机了,装完开机又是一样开机无显示,我的天 怎么这么多问题,又拆机测量发现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这应该是不过内存,就重点查这里了。我的习惯是直接测量内存座的30脚复位M_DRAMRST#,一量发现还真没有电压,立即追查发现直接进北桥芯片,心想不会是同行打显卡的时候把北桥弄虚汗了,心里是一阵狂骂(这个同行只会打显卡,不管什么问题都是打一轮显卡再拿来),运气不会这么差吧 ,再量量其他电压  内存供电1.5v  199脚3.3V  (1脚 6脚203脚.204脚都有0.75V)202脚3.3V正常   200脚SMB_DAT_S  这个信号0.7V不正常  应该就是这里问题了,追查发现接连到Q2401的一个六个脚的第4脚管子 测量Q2401的第4脚也是没有3.3V ,测量Q2401控制5脚是有12v的,看到有一个上拉的电阻R2405,怀疑是电阻立即拆下测量 发现阻值也是正常的,那应该也不是这里的问题。测量Q2401第3脚SDA_3A发现也是没有3.3V,追查发现连接两个地方 ,一个是直接进桥芯片,先不管,另一组由一个3.3v的排阻RN2202B上拉 ,发现电阻RN2202有点点的腐蚀 ,为了保险直接找料板拆一个换上,开机测量Q2401的3脚和4脚已经有3.3v了  再次上内存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维修结束。     亮机图 和 坏排阻图                                 编辑不容易 大家给点加点分咯

网友:
查找开机条件

网友:
思路很清溪

网友:
回复都回复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不查ACIN_OC#不拉低的原因,而是直接去掉上拉电阻?这个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