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 V2.0触发后风扇抖动就停止

楼主(2017-05-28):
最近改行业余时间跑滴滴快车没精力搞维修外加乡下地方维修量小,本来就是自学的,略懂皮毛,很久没维修了都快忘记了。
今天休息在家,同行拿来一片主板。说是不触发,我上电源通电测试。原来故障是通电瞬间CPU风扇轻微抖动一下,然后就跟没通电一样。原来是上电保护,拔掉CPU供电4P,触发 风扇转几十秒停止转动,差不多问题找到,CPU供电短路。

拆下主板,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打CPU四项供电上管的G极,前3项阻值都是567左右,第四项为零,那么问题找到。更换上下管,问题解决。

红字部分是写出来给新手跟我一样自学的人看的。这种短路我也是第一次维修,结果还是很好的。基本算是秒杀了。

网友A:
你这个快速查找损坏的MOS管的方法和基地徐总讲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B:
华硕的主板4P短路,如果光换场管不换PWM芯片的话,99%要返修。

MSI

网友:
能照顾新人的楼主是好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4P短路,如果光换场管不换PWM芯片的话,99%要返修。

支持3楼的说法,4P短路的有些没有这简单的!

网友:
最好把主芯片加焊或者更换

网友C:
单相供电存在BOOM的情况,如果有从电源管理芯片,最好也换了,如果没有,那么把G级控制电阻电容也一起换了,单换MOS管,开始没问题,后续还是会BOOM,而且还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4P短路,如果光换场管不换PWM芯片的话,99%要返修。

这才是老司机

网友:
华硕H61经常CPU供电短路 经常烧CPU!!!!

网友D:
此板CPU供电短路百分之九十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快速查找损坏的MOS管的方法和基地徐总讲的一模一样啊!

我自己自学摸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板CPU供电短路百分之九十烧CPU。

这个我用的坏CPU测试的 然后上客人的2120 他的CPU好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相供电存在BOOM的情况,如果有从电源管理芯片,最好也换了,如果没有,那么把G级控制电阻电容也一起换了 ...

大神,我留意了 等返修回来再弄把。同行已经拿走了。毕竟新手维修的不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4P短路,如果光换场管不换PWM芯片的话,99%要返修。

MARK了 每次发帖都有收获等返修的时候在一起换了把。

网友:
不会修主板的厨师不是好司机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问题最终能回馈到电源工程师那里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