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432 板号:12204-1 维修

楼主(2017-05-28):
2017年5月26   天气:晴,蓝天白云  心情:一般
   此机是同行拿来修的,说是进水了,我拆开一看,发现是从键盘进的;有一片区域呈现进水发霉后的痕

迹, 由于师傅去吃饭了,待会等师傅拍了照在清理,打了下各大电感,公共端,BIOS芯片8脚USB接口的阻

值没有发现短路,~~~ 师傅拍了照,清理发霉的地方,充电芯片(BQ24727)起霉比较严重,将芯片吹下

,清理焊盘和芯片,发现焊盘的1,2脚锡被腐蚀掉了一半,可能断线,想到可能要飞线,看下芯片1,2脚

处露在外面的锡也被腐蚀没了,于是在料板上找来芯片,在焊盘1,2脚相连点用刀片刮出铜铂,测下是否

断线没,用万用表测量,没想到这两个脚没有断线,而且这两个脚也是通的(为什么通的呢?看下面),

把原芯片焊上,还有其它几个管子也取下,重新清理,焊上,再次测量各大电感和公共端没有短路,通电

,待机0.032A,按开关无反应,测量3V/5V已产生,开关脚也有3.2V左右,不装开关,直接摄子将主板开

关处4脚接地,也不行,测量EC的各大条件吧!EC用的是NPCE885,测量供电3.3V,LID_CLOSE#3.3V,复位

85脚3.3V,93脚开关脚3.3V,20脚RSMRST#_KBC0V,PM_PWRBTN#3.3V,ACIN#转换的PSL_IN1#3.3V;上面

RSMRST#不正常,ACIN#(我记得是,带#要为低,不带#要为高,向师傅确认,师傅也说:“是这样。”)测

量按开关时,93脚有跳变,PM_PWRBTN#无跳变,看图纸ACIN#是由BQ24727的5脚ACOK输出,由3D3V_AUX_S5

上拉,去查BQ24727的资料,看5脚ACOK的意思,找到一个,但是英文看不懂,那里的英文又好像是图片,

不通选择,磨饥了一会,后来想了想查BQ24727的工作条件吧!测量20脚VCC19.5V,6脚无电压,1,2脚

19.5V(原来这两个脚是检测电流的脚,中间有一个检流电阻);6脚是由19.5V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在

板上找6脚相连电阻,测量其两端不接地,目测电阻一端进水腐蚀严重,将电阻拆下,处理焊盘,用刀片

刮掉腐蚀的表面,上锡,然后,焊上,通电,6脚还是为0V;断电把电阻拆了,看图纸电阻PR4007为309K

到之前拆芯片的板上找电阻,一样大小的电阻,一下找到; 焊到板上,通电,待机0.027A,实测6脚

2.6V,16脚6V,5脚ACOK 0V;但是按开关还是没反应,追查RSMRST#还是无电压,测量SRTCRST#3.2V,

SUSVCC3_3有3.3V,RSMRST#对照图纸在板上找相对的元件,好像都没有标记,后面想到用万用表蜂鸣档找

(反正就在南桥正反面),找到了,我把R1908电阻拆了,通电,RSMRST#为1.5V用刀片割断EC与南桥相连

的一路线,一端为1.5V,一端0V,割断另外一路线就为0.8V了(两端都为0.8V,中间线路0V,EC20脚0.8V

弄一个上拉试下,3D3V_AUX_KBC处接10K欧电阻然后飞线接到RSMRST#,把之前断开的两条线路接好,通

电,自动上电,实测RSMRST#为3.3V,电流跑到0.20几A,测量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未出,其它电压均出来

了,断电通电,几次也一样,断电,测CPU供电上管G极阻值380左右,下管控制G极阻值420左右(感觉有

问题,一般我修过的机子,都是上管G极比下管G极阻值大),目测一个上管有进过水的痕迹,风枪吹下,

在测其阻值也是一样,怀疑芯片坏了,在料板和料盒找芯片(ISL95833)没有此芯片,问师傅:“这个机

子CPU供电,上管G极380左右,下管G极420左右,下管G极阻值比上管G极阻值大,正常吗。?”师傅说:

“这样正常 ,因为在板上它们相连了很多电路。”那我先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在想想,RSMRST,断开南

桥与EC的两条线路后,EC也只是发出0.8V,不正常,EC可能有问题;在用万用表蜂鸣档找到RTCRST#测试

点测试电压为3.2V,前提条件都满足了;换EC,在之前板子上拆下EC(和我修的板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摔

起板子变形了),换上EC ,把之前用于RSMRST#的上拉电阻拆了,通电,待机0.016A,测量RSMRST#3.3V,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测量CPU供电出来了,断电,装上内存,通电,集显电压也出来了0.4,V左右,亮机

电流为0.80几A,断电,把之前拆掉的R1908作为RSMRST#下拉电阻装上,通电,实测RSMRST#3.3V,按开关

正常亮机。

网友:
关键的图片,照的太模糊,都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A:
修的不错,看样子你有一个好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看样子你有一个好师傅

嗯   谢谢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