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故障现象 对亮机的影响

楼主(2017-05-28):
以一台E40做实验,4个显存,图一为有一颗不工作,图二为两颗不工作,三颗不工作不出字符只能见大概的分块,忘记拍照,图三为拆掉所有显存(VGA能亮哦!)显存有问题的话内屏是不显的,大概可以猜测内显比外显的要求高!

网友A:
一个显存有问题时,内屏也不显吗

网友:
这才是真正研究技术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显存有问题时,内屏也不显吗

艺术家是啥等级??好奇啊  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楼主这样的研究  ,值得佩服啊

网友:
敬佩楼主的研究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显存有问题时,内屏也不显吗

是的   花屏的时候内屏绝对不亮

网友:
这E40搞显卡容易吧显存搞爆

网友:
均为一颗一颗地拆掉显存实验

网友:
下次做完显卡还是花屏就要考虑到显存了

网友:
技术帝啊,学习了 。

网友:
E40 碰到过几个显存问题的 。   奶奶的  还是一个一个显存换才好的 。   是直接显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