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刷原机BIOS有密码

楼主(2017-05-28):
东芝A215AMD双桥笔记本,原机BIOS备份然后再刷进去开机让输入密码,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求助大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A:
刷别的好机子备份的也有密码吗

网友:
bios自带的密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别的好机子备份的也有密码吗

问题已解决,以前的机器有些有单独芯片,BIOS芯片换掉密码都解不了

网友:
是有密码存储芯片,不是BIOS带密码

网友:
toshiba的密码备份多出的,一个校验不通过就提示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以前的机器有些有单独芯片,BIOS芯片换掉密码都解不了

你的意思是这机器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以前的机器有些有单独芯片,BIOS芯片换掉密码都解不了

你是把密码芯片换掉就好了?

网友:
LZ既然解决了,都没说清楚如何解决的,让人一头雾水,是找到密码芯片了?还是更换EC了?还是。。。。

网友:
这说明你的原机BIOS 本来就有密码,,估计是你后来电池放电后就会让输密码,论坛里在下载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把密码芯片换掉就好了?

原机BIOS有密码,换了个BIOS好了

网友:
有些机子有密码芯片,刷BIOS解不了密码

网友:
你也没说清楚,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是不是这台机器本来就是去你那里解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