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510 LA-9641P 开机电流上到0.78不跑码

楼主(2017-05-28):
求助:G510 LA-9641P 开机电流上到0.78不跑码,上电到0.78等差不多5秒掉电重启到0.78一直循环,供电复位正常,CPU换到另外一台一样的板是可以的,桥全新的换了两个,EC从好的板拆了换上也是一样的,BIOS刷了无数个,无任何变化,显卡加焊了也是一样的,测SMB_DATA_S3 没有波形,内存复位也有,像这种问题搞的头痛啊,有没有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像这种供电复位正常了,不跑码应该查那些地方啊?

网友A:
查内存读取,总线

网友:
重点修一下内存部分,看样子是没有过内存哦

网友:
应该时不过内存,换个bios芯片刷上试试

网友:
是SMB_DATA_S3问题,经过的一个六角芯片不良,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读取,总线

机器已修好。谢谢回复。

网友:
bios的片选动作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