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vs450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28):
海盗船vs450主动PFC电源,没有+5VSB电压,拆开发现辅助电源芯片tny176炸了,更换后,开机有+5VSB,绿线也有高电平,短接绿黑线,啪的一声,tny176又炸了。拆下PFC和PWM功率管,测量都正常,连保险丝也没断,再更换tny176,不接PFC和PWM功率管,开机+5VSB正常,短接绿黑线,CM6805bsx有供电,pfc信号也有输出。把PFC功率管接上,没接PWM功率管,开机,短接绿黑线,tny176又炸了。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待机正常,启动PFC会炸辅助电源芯片,而PFC功率管没事,保险也没事?

网友A:
高压区有短路,把高压区的原件都扫一遍,乔威的这个方案原件也缩的差不多了,原件不多,都扫一遍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区有短路,把高压区的原件都扫一遍,乔威的这个方案原件也缩的差不多了,原件不多,都扫一遍

高压区有短路应该是通电就会烧吧,而且保险应该也会烧吧,现在是换tny176,待机都正常,+5VSB也正常。只是启动就炸tny17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区有短路,把高压区的原件都扫一遍,乔威的这个方案原件也缩的差不多了,原件不多,都扫一遍

我是想请教,高压区有短路如何会导致炸tny176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区有短路,把高压区的原件都扫一遍,乔威的这个方案原件也缩的差不多了,原件不多,都扫一遍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高压区有短路,会导致烧辅助电源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区有短路应该是通电就会烧吧,而且保险应该也会烧吧,现在是换tny176,待机都正常,+5VSB也正常。只 ...

高压区有短路也不一定烧保险,主要看是在什么地方短路了,我这有一个电源,铜箔炸断了都没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请教,高压区有短路如何会导致炸tny176的?

这个具体原因我还真不清楚,因为你说一触发就炸芯片肯定是有大短路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要你扫高压区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高压区有短路,会导致烧辅助电源芯片吗?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汗,我记得这个电源的辅助ic的供电有一路要给6805的2脚vcc供电,还有一路要供给pfc和pwm的场效应管做驱动放大,是2对三极管,如果6805没坏的话,你查一下这4个三极管有没有问题吧,我也有一个vs450,也是176炸了,换了保险和176 就好了。

网友:
换了一个CM6805bsx,现在PFC部分工作正常了,启动有380V高压出来,但风扇只抖一下就不转了,测3.3v、5v和12v启动瞬间有电压出现,但马上就保护了。
把电源管理IC第三脚接地,强制启动,还是一样,风扇只抖一下,就保护了。
pwm是双管正激电路,推动管换了,2个二极管换了,2个224的电容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请教一下大家应该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