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山寨笔记本电脑主板温度高

楼主(2017-05-28):
山寨笔记本电脑用鲁大师检测显示 主板温度高   这种问题从何下手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拆开看看CPU风扇等等 给风扇除锈。还不行加个笔记本底座  双风扇~~

网友:
这样还不行  试试帮他加片铜片在CPU哪里···

网友:
一般主板温度是以北桥温度为准      这个情况可以北桥加铜片试试

网友:
鲁大师显示的主板温度就是南桥温度  你可以尝试南桥上面弄个薄的铜片试一下

网友:
楼上,不如楼主  CPU  南桥,北桥,显卡,

网友:
-- 楼上好提议。。。反正芯片都坐下散热。。。。试试呗  !CPU  南桥,北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