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750A系列(8A07机芯)液晶彩电升级方法

楼主(2017-05-28):
创维750A系列(8A07机芯)液晶彩电升级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超级终端升级法

网友A:
楼主有8DA5的升级教程吗?包括升级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8DA5的升级教程吗?包括升级软件

创维8DA5机芯液晶彩电软件升级操作流程

使用工具:

  一根USB接口转接VGA插头转接线、可升级的U盘。转接线按照已经发布的方式制作。

  方法流程:

  a,关闭机器电源。

  b,U盘先格式化成FAT系统,将软件中的img1格式文件以及tgz格式文件置于可升级U盘的根目录。42L06、47L06带有USB功能,选择USB文件夹下的safe-kernel.img1、update_demo.tgz;42L32不带USB功能,选择NOUSB文件夹下的safe-kernel.img1、update_demo.tgz。

  c,拆开后盖,将U盘插到转接线上,转接线另一端插到主板位号XS2的VGA接口上。

  d,开机接通电源等待机器升级。过10秒中左右,升级时指示灯会闪烁。

  e,指示灯停止闪烁后过2秒再关闭机器电源。

  f,取掉升级的U盘,重新开机,检验升级后软件版本号,升级完毕。

  注意事项:

  升级过程中,必须保证机器电源供电的稳定性(即:保证电源插头不断电、不打火),否则将烧毁Flash。因此,请保持升级开始30秒之内不断电。

  各机型软件使用说明。

  42L32请使用不带USB的软件,42L06/47L06/55L09请使用带USB的软件(此软件各分公司均已挂网)。

  最新软件版本:VER2.7090118(42l32、42L06、47L06)。

  注:请优先使用此软件解决死机黑屏类问题。版本号:VER2.7090118,不带USB的是42L32HF的带USB的是42L06HR、47L06HR的。

网友B:
升级软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软件没有.............

这个可以百度到,就是没有升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