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020mt 不触发一例 全网首发

楼主(2017-05-28):
2017.5.27日接到一dell9020mt服务器一例为不触发 。配置为i7 4790   8g x 2 ddr3
  当面测试 主机插上电源线无触发  短接电源 pson# 电源启动测试电源个大供电正常  判断主板坏 建议客户留下  客户同意  .

客户走后拆机开始研究   VBAT 2.9 正常
                                   32.768  正常
                                  pson#  5v 正常
                                  power 3.37 正常
                                 无示波器
                                  目测无断线w 无烧焦泛黄无图纸 无sch555-ns  EC图 纠结中  .....................

                             查下板子 h81芯片组  查dell主机快速服务号 查了下板子  要400多块钱
刚刚过保三个月   这dell够牛 逼的刚刚过保就坏了  此版为bios参与触发   决定碰碰运气  果断tb购入 bios 刷之   走码  结束战斗 小白发帖   八分靠运气 2分靠力气    哈哈  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假日快乐 多多发财

4mbios

网友:
8m传不了 改日

网友:
8M的BIOS可以分成2个压缩包上传

网友:
这两个压缩包是8m BIOS

25q64

25q64

网友A:
今后可立即被vgjhbghjjjkhk看开机快回家尽快开奖号看看空间看看见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后可立即被vgjhbghjjjkhk看开机快回家尽快开奖号看看空间看看见 看

水我帖 你妹的

网友(2017-10-28):
我这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开机一会就关机,电源后面那个小灯也灭了,我记得DELL电源后面那个灯应该是常亮的,现在没好电源试,想问一下,你那台电源不开机时那个灯是亮的还是不亮

网友:
想改个电源试一下呢,可那电源有个白线是12V和一个紫色线12V,用普通电源改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