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U V27 不触发

楼主(2017-05-28):
七彩虹H61U V27 拆机板 不触发 待机正常 换io开机亮机进了系统ok

网友A:
应该查下条件吧。 直接上来就干IO。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查下条件吧。 直接上来就干IO。呵呵。

没图纸不好查条件,三板斧用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真是藏龙卧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