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刷机报错没修复

楼主(2017-05-28):
客户说是升级后崩溃了,
开机DFU
刷机官方套件,很长时间不动,进度条不走,半小时后报错09
拆了硬盘 报错4104
手上无硬盘
大神们指点下啊
装硬盘刷机 ,U很烫,是不是U有问题啊

网友:
量硬盘底脚阻值啊。。。,,。没问题换个硬盘,,

网友:
9也是硬盘的问题多。

网友:
其实排除U的问题很简单,拆掉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报硬盘错误代码说明U是好的。报U错误代码则是U有问题  。

网友:
先测量一下硬盘的阻值有没有问题,没有的问题的话就换先硬盘试试看

网友A:
我想问下爱死助手的报错和itunes的报错哪个更准确一些呢

网友:
硬盘都拆下来了,赶紧测测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爱死助手的报错和itunes的报错哪个更准确一些呢

这个肯定itunes准  官方的准

网友:
感觉硬盘问题可能性大  刷机出进度条一般情况是cpu  内存都过了  准备写硬盘资料了  换个好硬盘再刷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