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D2金刚版 VER7.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8):
主角映泰A55MD2金钢版VER7.1(上传不了图片?QQ截图也不行?)
那就纯文字吧,内容也没什么营养。
故障,不触发,PCIEX16 B10脚无电压
打值全板无短路,上电测量发现PCIEX16 B10脚无待机电压,无图纸,参考的也没找到,从B10脚开始跑线,跑到一个三脚芝麻管,猜是肖特基双二极管,位置在电池旁边的1117上面,吹下来测量焊盘依旧无3.3V,再跑,跑到UP0109P,1脚无电压,怀疑是UP0109P坏,换一个上去UP0109P 1脚还是无电压,冤枉它了,再跑也找不到其他相连的了,重新回去那个三脚管,2脚有3.3V,跑二脚,连到1117输出脚,没错了,既然猜它是个双二极管,何不把2,3脚连起来,一坨焊锡上去,B10脚电压3.3V正常了,试试能不能触发,短接开关针,风扇转了,插上诊断卡,跑码,亮机的代码,上显卡,一个小时之内反复测试,正常触发跑码进系统,故障解决。附上亮机BIOS A55MD2 金钢版VER7_1.zip (2.1 MB, 下载次数: 59,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B:
下次配上图,这种原创性维修如果没有图,很浪费。

网友:
正常触发跑码进系统,故障解决。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次配上图,这种原创性维修如果没有图,很浪费。

图片都弄好了,上传不了,QQ截图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3Q 威利嘛取

网友:
我没看懂

网友D: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多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都弄好了,上传不了,QQ截图也不行

传个人相册也不行吗?

网友:
联想H5050 板号h81h3-lm v1.0

网友:
正好在找BIOS,谢谢楼主啊

网友:
是没出待机3.3V呗 量PCIE B10不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