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45不定时掉电,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28):
不定时掉电,一般是什么问题,看了一下,温度正常啊,我的天啊
有没有修到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温控,CPU电压,待机芯片,这几个部位看看噢 ,有没有腐蚀进液什么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一定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A:
快换待机芯片通病

网友:
这个没修到过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好说,掉电在维修中算是最难搞的,你还来个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换待机芯片通病

看是专家,知道待机不稳定,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换待机芯片通病

确定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掉电的故障不太好说,可以对比一下各大供电,看看那个供电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