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联想G470非通病的维修。

楼主(2017-05-28):
             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客户发来时写的不开机,拆下电池,上电流表待机0.01正常,按开机电流到0.21停住不动,关机在开一样,故障已经很明显,根据推断分析,此机器不是进水,就是有电压没出来。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机,先观察有没有进水的痕迹和明显烧坏的元器件,经查看并没有进水和元器件损坏的,也没有被动过,说明是一修的板子,如果是二修三修,肯定不是三两下就完事了的。

             既然有电流上来,不用多说,直接测量各个供电电感电压,经测量除CPU供电和GFX电压没有出来之外,别的电压基本上都已产生,当然没有CPU供电自然是没有GFX供电的,。
             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好招数,找图查条件。
             此机器的版号为,LA-6751P,仁宝代工,上图找到CPU供电部分,查供电芯片各个条件,供电,开启,bost脚位等条件是否正常,经检查发现22脚vdd供电5V只有1.6V左右,很明显故障可能就在此处,

经过追查来到了此电压是由u38转换而来,测量发现u38的D级有5V电压,而s级没有电压,再测他的g级也没有电压,由此可以看出他是由于二级电压转换不成功造成的故障。

             从图上分析可知U38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要想导通G级必须要大于s级2v以上,现在看来G级0v,s级也是0v,所以说是这个管子条件不够,所以它无法导通,继续追查5VS_GATE无电压,分别测量susp和+vsb,发现susp有3.3V电压,在开机一瞬间变为低电平0.03V。而+vsb无电压,由此可以推断故障出在+vsb这一路,继续追查+vsb来源,它是由+vsbp经过隔离点转换而来,继续追查+vsbp的来源,发现由PQ202由b+电压转换而来,测PQ202的D级有18.5v左右电压,再量PQ202G级也有18.5v左右的电压,看图,,,

由图可知PQ202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要想导通,G级必须为低,现在G级18.5V,s级为0v,所以它不能导通,从图上可以分析PQ202的G级是由PR216,PR218和如果PQ203导通,这两个电阻经过分压而来,测量PQ203G级有5v高电平,再测其d级基本为0v,由此可以锁定故障在这一块。
            在线测量pr216阻值偏小,只有1K多阻值, 由此可以分析,要么是PR216漏电,要么是pc205漏电,要么pq202本身不良所致,要么板层漏电所,先拆掉pr216,量其阻值还是一样,上电一样有18.5v高电平(G级),在拆掉pq202,量阻值已经恢复接近于无穷大,看来问题就是它了,可能是由于gd级之间漏电所致,在料板找到一个同型号的装上,看电流已经上去了,估计也差不多了,接屏显示了,故障也已修复。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我们滴目标是,消灭0回复。不会时序分析,根本没法修!不过这个故障还是挺好解决的。

网友A:
我就还不会时序分析

网友:
呵呵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为么我上的图片没了呀

网友(2017-07-31):
很多本 不是靠通病来维修的  有时候还要分析图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维修过程分析的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能看到就更直观了

网友:
图片刷新不出来的吗?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种问题有图纸一步步查很好查的,跟时序没多大关系。这机器有通病吗?是哪里?我扎个不晓得呢

网友:
图片还是看不到呵,不过看了整个流程,思路清晰

网友:
又是一台送钱机器啊 这样的钱赚起来才叫爽快

网友:
这就是说明了有思路的重要性,不过还是要心细的慢慢跟着走才行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所有电子元件的工作条件什么都解释的很清楚,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
正好需要,前来学习,拿走谢谢!!!1

网友:
电路查的不错,顺滕摸瓜,一摸一个准。

网友:
按时序慢慢搞   总会有结果的

网友:
图片怎么都看不了,楼主是不是没编辑好

网友:
缺供电的板子都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还不会时序分析
咱两一样 分析时序我就死在这了

网友:
很多本 不是靠通病来维修的

网友:
问题不大,最后都能修好的。要有耐心点。。

网友:
本很多 不 是全靠通病来维修 还要分析图纸 工作条件

网友(2019-01-18):
直接DS短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图片没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