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I无CPU供电

楼主(2017-05-28):
大家好。。初来乍到,本着兴趣维修坏板子玩。。。。
手头有一块P8H61-i的主板,ITX小板子,CPU无电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有,主板通电待机灯不亮。。。。想请教各位大神该从何修起。。。。

网友:
查3vsb ,一般由三端稳压器产生。

网友A:
都能上电了 不要管待机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能上电了 不要管待机灯了

吓宝宝了,夜猫子还没睡觉在, 3VSB待机不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吓宝宝了,夜猫子还没睡觉在, 3VSB待机不亮喔

有的触发才亮的

网友C:
待机灯都不亮  能上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机灯都不亮  能上电?

有可能待机灯坏了 商店了 就不用管3v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待机灯坏了 商店了 就不用管3vsb了

确实,可以上电,就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灯都不亮  能上电?

还真的是可以上电。。。这是ITX板,通电待机灯不亮,反而机箱的电源灯一直亮着。。。。。

网友:
真假待机的指示灯都不亮确定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