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 待机时有时 无

楼主(2017-05-29):
昨天接到宏基4738 待机时有时无 触发后亮机有点慢 但也算正常 待机芯片是6237             你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芯片换过了用得是6236 换了5个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待机时测一下3.5V的波形,看看有没有杂波,最好换掉滤波电容。再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只有在待机没有的情况下,检测,有示波器就容易多 了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这机子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公共点会不会瞬间没电又有啦

网友:
上管G没有波形,后端的滤波也换过

网友:
时有时无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吧   公共点不正常也会有这种情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