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532P维修经验分享(Acer Aspire E1-532)

楼主(2017-05-29):
    LA-9532P维修经验分享
Acer Aspire E1-532这款机器的主板是由仁宝代工生产的,板号是LA-9532P,故障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不充电
2.          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
3.          不上电
4.          K/B一部分按键不能使用
5.          VGA有显示,LCD不显示
6.          上电5秒掉电
7.          不显示
不充电的维修
此板不充电基本上是由PQ302保护隔离MOS管损坏引起的,如下图所示,重点量测第4脚是否有25V电压,如果有说明正常,只有19V说明PQ302MOS管本体损坏需要更换。
电路讲解:PQ302MOS管是N沟道MOS管,导通原理是第4脚(G极)电压高于第5脚(D极)电压5V以上,输入端VIN的最高电压是19V,第4脚控制极的要有25V的电压,25V是通过自举升压电路来实现,如图PQ302第4脚受控于PU301的第4脚ACDRV,插入适配器后ACDRV产生6V电压,VIN的19V对电容PC301进行充电,使得PQ302的第4脚电压达到(19V+6V)=25V,实现升压目的,这时PQ302可以完全导通,如果第4脚电压只有19V,使得PQ302不能完全导通,所以只能提供小电流的供电,导致不能给电池充电或上电掉电等故障发生。

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的维修
这是LA-9532P主板的通病,这种情况属于声音不能切换,就是喇叭不出声,耳机可以出声,
是耳机接口(JHP1)内部弹片损坏造成的,用表笔量测JHP1 PIN6对地二极值,如果为0说明正常,如果阻值为1(无穷大),说明JHP1损坏.
原理看下图:
当耳机没有插入JHP1时,PIN6与PIN5(GND)短接接地,这时声卡识别到的是喇叭,当耳机插入JHP1时,PIN6与PIN5开路,此时声卡识别的是耳机,就会关掉喇叭的输入,所以当耳机没有插入时,PIN5引脚失去弹性不能归位与PIN6脚短接,就会造成喇叭不出声音,
不上电维修
首先看各组供电是否有短路,此板的B+(19V),3VALWP,5VALWP,3VS,1.05VSP等电压比较容易出现短路故障,如果3VALWP,3VS,1.05VSP几个电压同时短路,那就不用修了,因为这种情况CPU也已经损坏,从成本考量客户也不同意更换CPU。
量测B+(19V)是否有短路,如果有短路,先目视所有19V滤波电容外观是否有损坏,有损坏将此电容拆除,在量测阻止是否正常。
如果电容外观没有问题,接下来要使用拆除法分别将各个PWM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上管下管,依次拆除,直到找到短路的零件为止。
这里以产生3VALWP3V待机电压)电压的PWM电路来进行讲解,对于PWM电路,如果有电感或用焊锡连接的节点,可以把电感或节点拆除进行量测,如上图的PL401,可以把PL401拆除,然后分别量测电感两端对阻值,如果PL4011脚一侧对地短路,2脚一侧有阻值,说明3VALWP待机电压部分的PWM电路19V供电部分没有短路,如果反过来,1脚一侧不短了,2脚一侧有短路,说明损坏的零件就在这个PWM电路所使用的19V零件上,首先将滤波电容分别拆掉量测(电容可能性最大,一般都是电容被击穿),不好接下来拆掉上下MOS管。此板的3VALWP3V待机);5VALWP5V待机),没有上下MOS管,上管下管都集成在PU401内部了。
下图是产生内存供电电压1.35VP的PWM电路,同样先把PL507拆掉,
量测电感两端,如果电感1脚短路,2脚不短,说明此处PWM电路的19V部分有零件损坏,可以先拆电容,如果不好,再把上管(PQ502)和下管(PQ503)拆掉,实际维修时这里的滤波电容最容易损坏,需要注意。反之如果1脚没有短路,2脚有短路,就要继续追查其它的电路直到找到不良的零件。
B+(19V)正常产生后,量测3VALWP(3V待机)和5VLAWP(5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这两个电压是上电前就已经产生的电压,量测电压前要保证两组电压没有对地短路,有短路的情况维修与19V短路的维修相同。以3VALWP电压短路举例:
如果3VALWP有短路,看上图中红色圆圈中的PJ401是个节点,3VALWP产生后通过这个节点变了一个名字,叫3VALW,电压是相同的,只不过相当于中间加上一个跳线,这样其实对维修是比较有利的,当此处电压出现短路的时候,为了快速的判断出短路的位置是在前级还是后级(PJ401的1脚一侧为前级,PJ401的2脚一侧是后级),直接把PJ401断开,分别量测两端的对地阻值,如果1脚一侧短路,因为没有上下管,可以直接把PU401拆掉量测,这里的滤波电容一般不会坏。如果是2脚一侧有短路,前级不短,说明前级没有问题,那就去追查后级电路,所有使用3VALW供电的芯片都要逐一拆除量测。如果断开PJ401后量测两端都短路,还需要在确认3VS,1.05VSP等电压是否也短路,有短路CPU基本上损坏了,就不用再修了,成本考量,客户不同意更换CPU。
短路排除后,3VALWP和5VALWP电压没有产生,对于这个主板就比较简单了,直接更换芯片,基本上都可以好。
K/B一部分按键不能使用的维修
键盘不能使用,或者部分按键没有反应,首先确认键盘是好的,然后把键盘接口引脚的对地阻值量测一边,要每个脚的阻值要相同,发现开路(阻值无穷大)和短路(阻值无穷小)的都有问题,如下图此板有两个键盘接口。
这个主板一部分按键无反应,是人为原因造成R585电阻掉件引起的,由于此电阻离喇叭插线接口很近,在拆机时,拔出喇叭排线很容易把R585电阻碰掉,维修时要注意。
VGA有显示LCD不显示或暗屏
LCD不显示或暗屏,主要检测供电是否正常,LCD的供电主要是下图
画红线的部分,INVPWR_B+是19V供电,由B+经过电感L11得到,
LCDVDD是LCD的3V工作电压,此电压没有会造成不显示或暗屏或花屏,是由3VS经过U8输出,维修时要测量输入端(IN)的3VS是否正常,再测量输出端(OUT)是否有3V,没有3V,要测第3脚的EN信号有没有3V(EN是控制信号,U8的工作顺序是先有输入(IN)3VS,再有EN,然后是输出LCDVDD(OUT)),只有输入的3V,EN没有3V也是不会有输出的。此板LCD无显示通常是U8损坏,LCDVDD电压达不到3V,只有2点几伏,会造成LCD不显示或花屏,只要达不到3.3V就会有问题。
DISPOFF#是背光控制信号,如果没有3.3V电压会引起暗屏。
5VS_TS是由5VS转换过来的5V供电。
还有一个3VS供电,以上这些电压都要保证正常,有一个电压不正常都会造成不显示。
上电5秒掉电的维修
上电5秒钟掉电是由于PCH收到PBTN_OUT#后没有正常发出SLP#
(PM_SLP_S5#,PM_SLP_S4#,PM_SLP_S3#)信号造成的,或PBTN_OUT#信号在按下开关后没有高低高的跳变,PCH并没有被触发,所以也不会发出SLP#信号,这时电源开关的灯是亮的,造成假象以为是上电了,其实这时机器并没有上电,判断是否已经上电了只要看PM_SLP_S3#是否有3.3V的高电平就可以了,如果PCH有发出SLP_S3#信号,就说明已经上电了.此板是3合一的桥,把CPU,PCH,GPU都整合到了一起,而且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碰到PBTN_OUT#没有跳变或有跳变PCH没有送出PM_SLP_S3#信号的,都是CPU空焊造成的,重新加焊CPU大部分都可以修好。对于这个主板可以直接量测BIOS第8脚(供电引脚),如果有没有3V就会出现5秒左右掉电的情况,这时就可以加焊CPU了。
不显示的维修
对于不显示的故障范围很广,维修难度也很大,对于I系列架构的主板,相对较容易一些,这里主要以不跑代码或循环跑代码来说,通常BIOS程序损坏造成不显示的问题比较多,有很多机器在设计时BIOS还会参与上电,不上电刷BIOS也会好,新架构使用的是UEFI的BIOS,不同于传统的BIOS,功能更加强大,也相当于一个小的操作系统。对于此主板不显示在供电满足的前提下可以刷BIOS试一下,大部分不显示的故障可以解决。刷BIOS时对ROM芯片有要求,最好使用CFEON的BIOS,对于此板兼容性更好,使用WINBOND的BIOS二返比较多,而且还是BIOS程序坏掉了。

网友A:
忘记写了只适合新人看,高手请飘过。

网友:
楼主分享很精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写得详细,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看

网友:
一个板有那么多故障通病吗,还是你用一片板来说明这些故障的维修细路

网友:
维修经验的总结,不错,让后来者少走弯路

网友:
是有做acer主板的代理维修,修过上百片。

网友:
前一天刚修了一个不充电滴.. 正是PQ302 坏了..。楼主威武

网友:
这种写作的能力和分析电路使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详细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写的很好。分析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问题的这么多

网友:
我是真的看不完了,不说了给你加分先

网友:
看楼主这么多经验,想必已是阅机无数啊!小生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写了只适合新人看,高手请飘过。

谢谢你精彩的分析和说明,基本上把这个机器的所有问题都找出来了!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
LZ分析的很详细,总结的很好,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