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4外屏摔坏了

楼主(2017-05-29):
三星S4外屏摔坏了  想自己换  一般都 需什么工具

网友:
锣丝刀一把

网友:
自己单换外屏不好操作的 而且三星的屏非常贵

网友:
单换外屏的话你自己是换不了的,换总成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换

网友A:
给钱别人修吧,才100多,自己修99%坏,到时换屏就2-3百

网友:
换总成还是单玻璃。。 单玻璃还是不要换了。。 太费劲了。。 工具比屏幕都贵了。单换玻璃去电里弄吧。 总成非常简单了。。换起来。  螺丝刀 翘棒。 你也可以用指甲。。 后壳去掉,电池拔掉,所有螺丝去掉 屏幕和边框分离开,一圈划开就好了。。 主板上我记得有一两个螺丝黑色的吧。。 然后主板 摄像头 尾插排 。。。 反正你对着 新总成那里缺什么通通搬过去就好了。。。

网友:
现在都是一体屏的多,要分离贴合的,自己换的话,换总成吧,带中框那种。

网友:
自己换感觉成功率极低,不过这机本来就不值钱,花一百或几十来找人换吧,

网友:
好的  谢谢  买总成换吧

网友:
换总成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换

网友:
要的工具还是蛮多的。不太建议自己换,坏的机率太大了,毕竟 专业天天干这个都会失手。你没干过难,设备用的也比较多。用专业设备都会失手,再说你用不专业的设备,可想而知。花点钱给别人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钱别人修吧,才100多,自己修99%坏,到时换屏就2-3百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楼主算下成本,时间,风险,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