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弟关于定电流一直没有好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7-05-29):
经常会有触发定电流,或干脆上电不用触发就直接定电流的机器。遇到这种机器就晕菜,感觉就是cpu、电源、硬盘出问题了;
一直没有好的思路,也不了解定电流产生的原因。有没有哪些大神可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你看电流到什么程度,是什么问题。总结经验就好了

网友A:
给你个;链接你看看看电流修手机(精品中的精品)    仅供参考,请勿过于依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46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链接你看看看电流修手机(精品中的精品)    仅供参考,请勿过于依赖!!!
http://www.chinafix.co ...

这帖子很有意义。

网友:
刷机看报错代码。电流问题看是多少毫安,才好大概估计故障位置。

网友:
上电直接有电流直接是漏电   漏电一般直接烧机
触发定电流就多了  各种情况  多看看好机器电流跳变  要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