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X PLUS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29):
华硕P8B75-MLX  PLUS  开机掉电,,,      首先  先 检查各项供电的瞬间电源是否正常,,,,,   测量到     1.8V的供电   ,瞬间 没有电压,

在图上看了下   链接针PU10的比较器, ,,,,,, ,既然是比较器, 就查  正相电压  一般都有开启三极管控制

的                测量  三级管     C集   没有电压,,,,    拆掉三极管     ,,开机测试   OK 了 ,,找了各三极管

装系统测试   OK 了,,

网友A:
忘了   附上图纸  了   ,          这个是P8B75-M LX  PLUS   1.0 版的图纸。 P8B75-M LX PLUS

网友(点评):
不是图纸也不是点位

网友:
这是图纸还是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   附上图纸  了   ,          这个是P8B75-M LX  PLUS   1.0 版的图纸。

这个主板有图纸吗  有点不信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可能吧。。。、、、

网友:
应该是点位图,LZ 笔误而已

网友:
是点位图 ,,    失误了。。

网友(2021-07-17):
引用 网友A:
忘了   附上图纸  了   ,          这个是P8B75-M LX  PLUS   1.0 版的图纸。

不是图纸也不是点位图

网友(2021-08-26):
这个三极管拆了不用装吗

网友(2023-03-14):
谢谢兄弟,看了这个修好一张板子,应该是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