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5开机重启

楼主(2017-05-29):
联想G505开机屏幕亮下就重启,每次放电就好,BIOS也刷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桥的问题,转变下思路

网友:
来自: 甘肃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直接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南桥

网友:
是AMD平台吗 ,遇见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bios设置里调乱了,建议换coms电池

网友:
修好了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怎么好的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