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Letv max70维修,资料不好找。

楼主(2017-05-29):
机器:乐视70寸电视,型号Letv-max70
故障现象:VGA HDMI输入无显示
一个客户打电话来说监控没有显示了,上门测试确定做显示器用的乐视电视接口故障,开关机正常,先把电视拆回门市,由于这几天有点忙,想想电视也修得少,决定拿给同行维修算了,结果过来半天同行打电话来说没有图搞不了,于是我在论坛找了下,只看见有一个max60维修指南,下载了看了下,有个框图和小部分VGA电路,给同行发过去,又过来半天同行打电话说电路太少,还是搞不了,有个修电视可以修要200,想想还是有跑路的钱,自己也忙,没有办法就叫同行转给修电视的,修电视的搞了一天,来电说是只有换板,要800多,这比我给客户报的都多,没有办法只有拿回来,这段时间一直上远程的课,报了三门,但是笔记本听得多,这和笔记本也不一样,但是通过学习,电子维修有些方法还是通的,没有电路图就找芯片pdf,查看引脚功能,说归说还是要动手才能解决问题拆机,外壳拆开先来一张接线整体图
拆下主板,外观没有发现明细问题,找到框图分析
看到外部接口都是一个ADV7850管理控制,由于同行测试VGA-G绿色信号对地40,已经拆过ADV7850,阻值还是不变,还好是VGA,因为有一小部分可以参考

我重新对各个信号打值,发现VGA-G对地为70多,其他正常110左右,到是VGA-HS对地为短路,先把周围电阻电容满拆,阻值有些变化,还是不正常,只剩下D2501和D2502,因为以后的电路只有跑线了,还好拆了这两原件,阻值正常了,到这里心里一阵欢喜,感觉钱都在我兜里了,幻想没有用,后面还有工作哈,查了查这就是个静电保护二极管,不用也可以,先拆下来

这还和电路图型号还不一样,丝印查不到,实测电路是一样的,脚位也一样,估计没有也可以用,先拆了开机,输入信号,结果还是没有信号,那再测吧,框图显示ADV7850和CPU中间通信还有一个adv7612,因为adv7850是bga封装,不好测,先查好测试的,找到芯片pdf
几路VDD供电正常, DDC也有,估计芯片正常,看来问题还是ADV7850手头也没有,只有先定一个,顺便把那个静电保护二极管也一起买了,过了三天,芯片到了,先搞了再说,这电视太大了,占空间,还危险,怕小孩把屏碰到,换上芯片和静电保护二极管
又开机测试,新问题又来了花屏
电视1w啊,不会屏真被小孩碰到了吧,先检查检查再说,换的这三个芯片和图像是没有一点关系,可以排除芯片问题引起图像花屏,那先查排线,清洁接触面和接口后插上电源开机,一颗石头才落地,图像正常了,虚惊一场!
到这里维修结束,第二天个客户挂上,

哈哈,维修还没有结束,好多监控不亮,还继续修监控啊,
监控有修了一天。总算全部完成。打字耽搁不少时间,各位老大给点鼓励鼓励吧,另外用过的资料打包上传

网友:
发帖的时候卡住了,刷新一下就发了两个贴,这个还不完整,我自己好像没有权限删除,麻烦版主删除这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