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机械x6ti 换桥后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29):
   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没有了,主板USB数据对地阻值低,定一个桥回来换上后开机显示都正常,就是用30分钟左右会自己关机,各位大师有修到过吗,在X宝什么叫人合成BIOS都还是这样,大师们来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再换一个南桥试试 换了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南桥试试 换了要刷BIOS

这个桥拿货都120了 在换还是不行的话自己不就要亏240了 搞毛咯

网友:
我估计还是BIOS没合成好,桥你都换新的,十年老店,有自己的货源

网友:
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坏掉的

网友:
谁可以合成这个BIOS的 请联系一下我 108869494 好了发红包

网友:
看主板的电容坏了没

网友:
合一下BIOS

网友:
解决问题是好 啊  学习中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我有个开机慢 合成BIOS也不行

网友:
每次都是30分钟关机吗

网友:
假如都是固定时间关机的话感觉还是BIOS没刷好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准时掉电还是考虑合成下吧

网友:
桥换了,要刷一下BIOS

网友:
BIOS的可能大

网友:
合成一下bi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