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加电掉电

楼主(2017-05-29):
型号E450版号NM-A211
故障不加电
拆机公共点与PL9都是0欧姆,拆掉PU11公共点390 PL9阻值32 更换PU11   1.5V 出来了插内存加电0.7几就掉电,能反复触发,求PL9的正常阻值,谢谢 这个电压直连南桥,并非显卡供电,有好板的麻烦测量下,谢谢

网友:
能反复触发,那就先简单后复杂,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PU11装回去再测测阻值吧,PWM上下管G级,思路要清晰。

网友:
要么先把PU安装回去,要么你切短信号,要不要反复掉

网友:
板载的板子, 一般有个10以上的阻值就是正常的 没对地就是

网友:
上下管集成到芯片,我测得是拆掉后的隔离点后级阻值 ,隔离点前段360

网友:
这个电压直接到
南桥的模块,CPU挂了

网友:
1.1V电压。前几天遇到过了

网友:
故障解决了没? 我的是开机2到3分钟掉电啊 。 刷BIOS都没用 。

网友:
没解决退了,修过装机掉电,不装机不掉,故障是电阻虚汗,热敏电阻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还没有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还真的遇到过

网友:
好新的板子,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个pl9我测试了下对地330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故障,最后查出来是CPU故障

网友:
南桥坏的多 这款电脑我修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