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2421 5423等机型,电池开机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05-29):
DELL 3421 2421 5423等机型,电池开机进系统花屏,适配器开机正常。有好多维修者换屏,换屏线,换显卡,换桥,换CPU ,换BIOS都解决不了。
    下面全网公开解决办法。
    卸载并删除集成显卡驱动,然后安装DELL官网的集成显卡驱动。

网友:
厉害了,多谢哥们分享啊, 看戴尔花屏要多注意了

网友:
这个都是排除软件 撒

网友:
是集成显卡驱动不对造成的?电池用集显,适配器用独显?

网友:
真是奇葩的 故障。。。。。。。。。。。。。。。。

网友:
驱动不对造成的花屏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花屏?、 适配器不花???????、

网友:
加个权限啊  。 。。。
   这故障早出了  , 赚钱的机器  ,报显卡坏    收钱收的挺爽的   。

网友:
这故障比较少见,一般我这菜鸟也会先装官方软件试试。DELL的改装系统后毛病很多,我碰到过声卡不定时失声,键盘不定时失灵。这种不稳定问题更烦,有没有修好心里没底。

网友:
这个就是驱动

网友:
屏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是比较折腾人,这款机器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这个正常,难道你们没发现一但用适配器连显示器屏都要比较亮吗,带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如果没设置过一但用电池就会切换成集显比较省电,用适配器的时候就会切换成独显!他这个正好是集显驱动不对,也不能说不对,估计是直接用用软件装的驱动!

网友:
膜拜大师  小白何时才能如此

网友:
呵呵  我都遇到N个了  你怎么会去干主板的    肯定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
换那么多 碰到这个问题 你进PE  或者DIOS   不花 就先别换显卡     装系统一半 取消显卡驱动安装 去官方下载安装 ,这问题见很多了

网友:
你这是花屏  要是装完黑屏  驱动你也下载不了   看我上面的步骤

网友:
戴尔的本子 显卡打不对 会有很多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