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911不加电修复,同时致歉致歉的帖子

楼主(2017-05-29):
如题,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627905之前发这个帖子,是为了走捷径,价格二极管能开机进系统,也能充电,但是时间久了 ,加的二极管发热很大。还是老实修把。图中隔离不过,只有5V还跳动,由PU29控制,查到PU29的5脚ACIN只有2.3V,换算一下,应该是9.5,输入19V有了,拆开这2个电阻,一个只有60K,一个没测量,直接2个都换掉,隔离电压出来了。维修结束。之前的帖子误导大家了,不好意思。同时证明一件事,捷径是不能走的。

网友:
这就是偷懒的后果,VIN分压电阻问题啊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了

网友:
终南捷径。。。。。

网友:
我也喜欢走捷径 然后很多时候 现实告诉你。。捷径不是那么好走的。。 有时候烧机器。。。

网友:
有没有人上当

网友:
楼主,你还再说战神,这款机器是雷神,海尔的机器,这款机器你如果不修好,会烧PCB板的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会烧pcb ,我就遇到好几块 都是交换解决

网友:
这机器有点头疼。。

网友:
修机器不要上来杀通病了,还是仔细查条件比较靠谱

网友:
捷径不是那么好走的,有时候烧机器的哦!

网友:
解决问题是好 啊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