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430 报错 2000:ThinkVantage Active Protection sensor diagnostics failed

楼主(2017-05-29):
联想 L430报错 代码是 2000:ThinkVantage Active Protection sensor diagnostics failed 那位知道的 告诉一下 谢谢 在线等答复 有谁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修好了吗
联想

网友:
没有修过坐等高手吧

网友:
根据字面上的意思来就是“ThinkVantage主动保护传感器诊断失败”,顺着这个来吧不过按esc键可以跳过,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自检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