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2.2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29):
                                                         K42JC 2.2 非通病维修
接收一台华硕本 说开不了机 看到这个机器 顿时心中窃喜  因为大家都懂 送钱的机器呗 打发走客户后拆机 板号 K42JC 2.2 的 触发电流1.36不显 装不装内存一样 ,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很多通病 VTT 1.05 后的坦电容  BIOS程序  CPU座子 虚焊  显卡 虚焊 还有桥 都容易坏  拿到板子 先三板斧一下看这电流明显不过内存 本着先简后难的思路来 先刷BIOS  故障一样 由于之前修过这种故障是u座虚焊导致  直接上BGA 假焊u座  一番折腾后 还是相同故障   再测VTT供电 也没问题 波形也正常 再测全板供电也正常 到此 有点郁闷了  看来不是通病问题  只能按照时序慢慢修了 思考一番后 仔细打量了下主板  发现猫腻   看图 EC那边有些引脚轻微腐蚀  看图纸正好是LPC总线引脚 一阵洗刷刷后补上锡 吧下面一些轻微腐蚀的都补好锡后 打值LPC总线 正常以为可以OK 了  通电 还是原故障  我也是醉了   .... 还是老老实实的一部一部来吧 既然没过内存 查内存条件吧打值卡测SMBUS  测3.3V 供电正常  上波波 无波 PCH没有读内存 简单测了下桥的条件 也没发现问题 于是和客户报价换桥 同意后 找个桥重直球后 装上 通电还是1.4 ,顿时心中一万只野马飞奔而过 真想逮过来都给吃了。。。. 还是沉思一会 再继续吧 之前换过u了 再找个u 换下试试吧  结果还是一样 ,开机看电流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 有时候电流会在0.7的时候停顿下再跑到1.4 正当他0.7时候 测u供电 发现只有0.7v 明显有什么地方的电压不正常 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于是全部测了下二级电压没发现问题  打算再测内存 的SMBUS总线时 这下发现问题了 smb_clk_s只有1.4v   SMB_DAT_S只有0.2v   不应该啊  我当时确定测过两组电压都是3.3  奇了怪了算了不纠结了   既然找到问题 就查来源  找到4.7K 的排阻 华硕大家都知道 排阻的故障率一直都很高   二话不说 先换个吧 冷却后 开机电流刷刷上来了1.8 1.9 测SMBUS 3.3正常了 看波形 接屏看下 正常亮机  再进系统测试一切OK  测了一上午没发现问题   至此 机器成功修复 。 总结:由于SMBUS的4.7K 排阻排阻不良 当时测的时候是他正常 的电压 所以就没细查 走了弯路 以后大家修的华硕这类故障 可以引以为戒。  发帖不易   大家都来给加分吧  谢了。

网友:
经常遇到华硕的没图纸,

网友:
为什么不能评分?

网友:
普通用户组 是金币 不能评分正常

网友:
这个可以的。。我现在看到K42J 就烦的一A

网友A:
ASUS 的电阻 真是的 坏的这么多 ,又不容易找到 ,害死人了 ,

网友B:
这个机器花了你太多时间了,哈哈!

网友:
波胸,厉害啊哥。。

网友:
你这贴不能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花了你太多时间了,哈哈!

是的  哎 被那个排阻害的  以为通病可以秒的之前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先查排阻尤其是华硕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先查排阻尤其是华硕本

是的 关键你当时测的时候 他3.3v是没问题的 关键在这

网友:
修机不易,必须加分

网友:
哦?又是一个排阻们

网友:
学习学习了高手

我的泪为谁飞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老司机,修机一如既往的稳!

网友D:
是够细心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够细心的,加分

觉得还行盖个精华呗

网友:
   不好怎么去回复,你功底深厚

网友:
华硕的电阻就是个坑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呵呵

网友:
走了弯路了

网友E:
如果是我我会先刷BIOS,不行在测量内存的条件后在去加焊CPU座或者换桥。。你这步骤好像有点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我会先刷BIOS,不行在测量内存的条件后在去加焊CPU座或者换桥。。你这步骤好像有点绕了

这机器 修的 太多了 都是这个电流 U座虚的 显卡虚的都有 肯定先捡快的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的电阻 真是的 坏的这么多 ,又不容易找到 ,害死人了 ,

电阻可以买新的呀

网友:
赞一个,华硕很头疼

网友:
分析十分精彩,分已加

网友:
老司机修机就是牛,赞一个

网友:
话说的主板不好搞呀

网友:
SMBUS的4.7K 排阻排阻不良  导致

网友:
这种头疼的问题别楼主修好了,加分必须地

网友:
楼主,,有图有理,有真像啊!!给力,加分!

网友:
像这情况我也碰到过,量一遍很正常,都没有怀疑,就多走点弯路而已!

网友:
维修是条艰辛路 楼主还是真厉害

网友:
这个排阻也成了通病吧

网友:
这个贴不错。。思路清晰。。我有个华硕的。 待机电压只有5V 没有3V  待机芯片换了还是不开机。差了EN1 EN2  有个一个脚没有开启。。。 不知道再怎么查了!

网友:
哈哈  这样的问题 要是不找准故障 就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那里还很冷吗?还穿长袖,我这里热死了。。。

网友:
厉害咯!!!不过看你的内存也好歪的感觉!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机器修的地方多了 就怕不稳定

网友F:
服这发一帖要多少时间
从哥3201
感同身受,发个帖最少一个多小时
详情

网友:
又是排阻惹的祸!好多这种机器的,都是看到这种排阻看看,能焊接的焊接下!

网友:
不错看后受益匪浅 以后多多学习 我现在都很这几天点背 修啥都不行 换主板都不行我去

网友:
老司机来的。利索。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犹如黄浦江之水连绵不绝。

网友:
应当说又一通病吧,这排阻也算吧!华硕之病

网友:
这水平,我看得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太有经验了,这故障很难找到的,被你发现了,太厉害。加3分。

网友:
ASUS这个本本排阻坏的真没修到过 学习了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X,分析的很透彻,顺祝端午安康,发帖不易,加分顶一下。

网友:
有必要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让我修就死了。

网友:
排阻不良,一会好一会坏,太迷惑人了。先加分把

网友:
为什么 你们都是精华

网友:
华硕为撒这么哎坏这个

网友G:
老司机 一看 就修了 好多年了 啊
从哥3201
看到华硕的机子就怕,真的要好好分析一下华硕的时序了。。。。唉,我等小菜够学了
详情

网友:
华硕怪问题多

网友:
有思路就是好 不会乱来

网友:
波波这机器修的弯路走得有点多啊,桥都换了,最后是472坏了,台板我是不敢这么玩,不管怎么说,修好就是王道,客户接受价格就好

网友:
修得真好。华硕的排阻可能是纸糊的。台板的排阻也爱出问题。

网友:
一般真想不到,测试过正常了,回头再测量又不正常了

网友:
又学习了,技术好厉害啊,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排阻害人不浅啊,华硕无图有点位,找排阻容易的很

网友:
看完了 写的不错

网友:
这机修的真是一波三折呀,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楼主威武

网友:
三板斧 有时候还是会走弯路的,不过也好用,,,

网友:
和我一样接机先查通病,按通病来维修最后不行了再慢慢查

网友:
不过内存,给楼主加分

网友:
华硕这几年的工作真的严重下滑了哦 。真搞不懂那么多人买?还有返厂后直接加电解电容的。

网友:
ASUS 的排阻 真的容易出问题 各种排阻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特别容易坏216-0809000

网友:
不会以后又得修ASUS牌组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学习

网友:
楼主是位高手啊 要是我这板子早死了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楼主也修了不少时间呀

网友:
华硕K43机器遇到过两台单用适配器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的,就是保护隔离排阻有问题导致。

网友:
华硕本子 这几年越做越差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的是坏的多,

网友:
很值得学习下,

网友:
给力,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呦耐心慢工出息活

网友:
排阻也成了通病!

网友: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真不少

网友:
来自: 甘肃
能找到这样的故障已经是高手了,顶你

网友:
时好时坏的排阻给整出来了,楼主功底深厚没有迷失自我疑神疑鬼 哈哈

网友:
修这个故障还真不好修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机器 该换的都换了 还没好 看了楼主的贴在去瞅瞅!~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也修过一回,同型号,也查了好久,按通病走了弯路

网友:
华硕的板子好多奇怪的问题跟排阻有关

网友:
算是通病,我也修了两台了,就时钟芯片上面的472排阻,只是没有你这么麻烦

网友:
出现在华硕机上 电阻问题 挺多的 不注意的话 走弯路常有的事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华硕K42J。还没有修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高

网友:
够细心!盖个精华章

网友:
装备齐全啊,肯定是高手

网友:
华硕的板老爱坏电阻

网友:
厉害了 加分加分

网友:
思路很好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华硕的排阻有时候经常是坏的不明显,测是时候是正常的,可是明明却是坏的。

网友:
K42的机器问题多

网友H:
哈哈,这就是个通病,同样的故障我修了两台
HEQIZHENG
情况一样? 主要看板号:JC2.2 这个型号真没遇过有这通病..
详情

网友:
华硕太难搞了。。花时间太多修不划算 。。成本太高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就是个通病,同样的故障我修了两台
情况一样? 主要看板号:JC2.2 这个型号真没遇过有这通病..

网友:
牛人就是这样变成的哟,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修起来费时间

网友:
有技术含量。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是没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排阻坏得很多,

网友:
经常遇到华硕的没图纸

网友:
华硕的排主坏  了  已经很习惯了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技术也强

网友:
这个真的是花了不少时间啊,还误杀了一个桥。,

网友:
排阻 害了多少人啊

网友:
这个机子毛病多

网友:
k42的机器很烦人,

网友:
i 系列到信号了就不好修

网友:
司机!双击666 关注.....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修的不错

网友:
一般遇到问题,理论经验,很对

网友I:
这要不是来个回头枪,要搞死人了,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
高手修华硕没点位图真麻烦。

网友J:
好厉害 可是桥条件正常为什么还要换桥呢? 就算条件正常 桥还可能是坏的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以为通病可以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厉害 可是桥条件正常为什么还要换桥呢? 就算条件正常 桥还可能是坏的 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 很多问题不能按照常规出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要不是来个回头枪,要搞死人了,老板生意兴隆
谢谢 支持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K42系列的 就是坑18K的电阻 MOS管 CPU供电管 等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蛮搞人的

网友:
总算是修好了,心细,耐心。

网友:
4.7K的排阻也中招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大神也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看起来正常就没留意,然后绕天大一个圈子,哭笑不得

网友:
仔细观察会有收获哦

网友:
这个可以的。。我现在看到K42J 就烦的一

网友:
这烂机器,实在太烂了每次看见都不想修,通病太多EC边上4.7k排阻也容易坏,坏了导致不充电

网友:
ASUS 的电阻 真是的 坏的这么多

网友:
好经验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
排阻也算同病了。这机器排阻爱坏

网友:
手上有台神舟的,档内存,换了 桥,EC,刷了BIOS,我也干下下座子试试。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佩服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有时修机器也不能全靠通病的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厉害。。  k42j 的机器 我一般看到就烦。。

网友:
修华硕的都是老司机!!!收藏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服这发一帖要多少时间

感同身受,发个帖最少一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司机 一看 就修了 好多年了 啊

看到华硕的机子就怕,真的要好好分析一下华硕的时序了。。。。唉,我等小菜够学了

网友:
这个需要很深厚的功底才能查出来啊,老司机啊

网友:
楼主把华硕机子都修得这么牛,确实是维修高手!

网友:
修机器,就是细心加严谨啊

网友:
高手华硕机器一般修改好的很少

网友:
华硕有的机器没有图纸,很难修。楼主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机修的曲折,突破在电流停顿。。。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很多 最不好修的机子

网友:
够牛,遇到华硕没有图纸的就恼火

网友:
细心加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很多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   值得鼓励  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机子  搞遍了都没有修好  可能就是这种故障  以后要注意总线电压的测量了哈

网友:
小问题大故障

网友:
腐蚀的地方还没看你就开始秀了,我真服了,修好了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水平高。啥问题都不怕

网友:
高手啊!还有示波器啊

网友:
哇塞,楼主好厉害。什么时候我也能修的这么好。

网友:
电阻不很定 的是很麻烦

网友:
华硕的电阻是什么回事?

网友:
哈可怜可怜了看看

网友:
ASUS 的电阻 真是的 坏的这么多 ,又不容易找到 ,害死人了

网友:
这个确实小耐心和细心

网友:
ASUS 的电阻 真是的 坏的这么多 ,又不容易找

网友:
只要能修好 走再多弯路都值得的 维修就在于折腾

网友:
现在的华硕本本通病也多,不是通病就不是很好整了,楼主还是相当牛的嘛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机器CPU座子容易空焊

网友:
恩,维修量也很大啊

网友:
华硕本本不好修给楼主加分!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为什么我就没怎么碰上排阻门呢

网友:
修修这样的机器好爽

网友:
SMB总线上拉排阻不良的故障的确是个很难排查的故障,需要经验啊

网友:
设备好齐全 示波器 诊断卡

网友:
BIOS  和  图纸 能不能上传一份啊 ?

网友:
牛逼啊,果然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