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17-05-29):
待机电流0.005A慢慢降低,降到0.001A~0.000A跳变,但是不触发之前还有3V5V,一触发就掉0,然后公共点还有电压,线性3V5V也有,求个思路

网友:
查查35V滤波电容!

网友:
查回馈电路
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35V滤波电容!

网友:
芯片没问题,查到2级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35v后继是不是有短路呢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坐一会等高手

网友:
已经搞定了,5V二级MOS管后面一颗小电容短路,然后无语的是,昨天我轮休,老板把BIOS刷错了,双BIOS,版本刷错,今天不是很忙,结果就是刷了一天的BIOS,刷亮机后下班- -,醉了

网友:
看是不是后级供电短路了

网友:
这问题基本那就是开机后的转换电压短路导致,要么就是3 5V电压带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