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 主板 时常不开机故障案例

楼主(2017-05-29):
因为朋友说的故障给我听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是三两下可以秒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抓紧弄了

描述称:经常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

只要开不了机的时候,用万用表点一下EXP_GATE#信号  在EC旁边的排阻

点一下就能开机了

但是这种开机不行

因为无法关机,虽然开机之后正常使用

而且有时候风枪加热一下EC这边呢?

又好起来了

各位:遇到这类问题,你是不是自己都觉得,不想弄....

他的很好一个兄弟的,没有办法,得弄

今天晚上亲自过来,现场弄吧

ASUS K46CM 主板 时常不开机故障案例  PCB漏电引起的奇怪故障  差点放弃

刚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个自己合成ME的BIOS还是一样

-测试开机5---6次之后

然后就开不起来了

然后点一下EXP_GATE#信号之后就能开机了

这种问题肯定是EC的状态不对

EC已经换过了。说的是换的新的,还是一样

然后我就查RSMRST#

没有电压起来,按开关的时候

然后量了一下,没有VSUS_PWRGD信号发出

待机的时候只有5V电感电压,3.3V要开机之后才有的

然后接着又查EC的状态

结果发现EC_rst#电容没有装

装了一个后,*脏话*

以为好了

结果。还是一样,开机几次之后,就开不了。又点一下EXP_GATE#信号就开机了

然后想着,改个电路?

开关脚这边焊接一个高频电容,另外一端接到EXP_GATE#上去

让他瞬间干扰一次

示波器抓了EXP_GATE#端,也有瞬间拉低动作

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这就悲剧了

朋友都看的着急,替我累

说:要不放弃吧

我说:再看看?

等下

我就继续抓适配器存在信号,

也对

用示波器抓休眠信号的时候,才发现

我一按开关,休眠信号就会同步拉低

用电阻档测量休眠和开关这边  它们之间的阻抗只有340左右

好吧

不用想了。

直接从EC供电的3.3V接个1K电阻  另外一端接到挑起脚位的EC  17脚  休眠上

然后就每次都能开起来了

ASUS K46CM 主板 时常不开机故障案例  PCB漏电引起的奇怪故障  差点放弃

附上:修复后的EC周边图

这个应该算是PCB漏电了

 会员903645300鑫豆2024-6-23 08:16
 会员10751322元2023-1-3 15:14
 会员5725792元2023-1-2 15:08
 会员4550552元2022-9-26 21:59

网友A:
楼主这排版 独树一帜

网友:
走起来 混点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排版 独树一帜

你这个回复 也是混金币  别怪我说话怎么直接

网友:
LID就是待机有的,的确不会上电后查!楼主6得

网友:
说句实话,我理论不行。只能更着楼主思路走一板,就完全不懂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华硕机太难搞

网友:
这个  技术  真的不错   我爱你

网友:
想也想不明白 看也看不明白:'

网友:
华硕机太难搞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把休眠干了  也可以用吧   只是不能休眠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样的问题修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瞬间干扰一次  厉害了,,还能这样玩

网友:
楼主好强大啊。。换成我的话就像你朋友一样修不出放弃了,,不过现在好多版子的主板都越做越差了。

网友:
EXP_GATE#这是什么信号加分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回复 也是混金币  别怪我说话怎么直接

是不是

写诗
一样

网友:
软故障不好排查,ec不发pwrbt也就几个条件,楼主细心还是解决了

网友:
这种都是板层的问题  确实不好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阻抗值小了,还是?

网友:
供电3.3处接一个1k电阻到17脚休眠上,用意何在,小白没看懂,能否具体说下?

网友:
LZ 可以直接干掉LID

网友:
不是排阻不好吗

网友:
EC一般就那么几个条件, 一开始也确实想不到这个。

网友:
强制给个3.3? lid?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不好修

网友:
看起来像是103排阻坏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3762-1-1.html

网友:
华硕机器能修好都不容易

网友:
长知识啦!有要学点东西啦

网友:
技术不错技术不错

网友:
这样搞电脑的休眠功能就废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华硕机子问题多

网友:
有种看古龙小说的感觉

网友:
该线路 修好不错

网友:
请教楼主EXP_GATE#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支持,LZ

网友:
分加起来吧

网友(2017-06-30):
开机就休眠,把待机的和不能开机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