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5L不开机

楼主(2017-05-29):
客户晚上充电第二天早上不开机
拆机后加电也没有漏电,按开机键大电流,用松香法加电找到短路元件 更换后OK
开机功能正常

网友:
捡钱的机子

网友A:
短路的是什么  电容  电阻 还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是什么  电容  电阻 还是电感?

肯定是电容啊电容接地了当然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是什么  电容  电阻 还是电感?

电容一般都是击穿短路,电阻一半都是阻值变大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换一个差不多大少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