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1电流240mA不开机

楼主(2017-05-29):
型号:R431
板号:BA41-01190A
故障:触发电流卡在于240mA
解决方案:
1、  拆机裸板目测没有进水,打值正常,通电待机15mA,触发后电流上升到240mA,并且只有一个电感测到1.3V,其它电感都测不到电压,3/5V电压没有出来,公共点电压正常。
2、  按目前的电流大概判断是有地方短路,电压出不来,用手摸了一下主板发现U517发烫严重,看了一下电脑没有这个图纸,到论坛里下载了一个,一看U517是3/5V供电芯片,芯片发烫一般也就是负载过大或者本身有问题,既然3/5V都没有出来,那就先从这入手吧!
3、  用示波器抓上电3/5V已经短暂正常,滤波电容都不用考虑了,只是上电60多毫秒后掉电,从掉电波形可以很直观看到是5V先掉,所以重点检查5V二级转换。
4、  搜索电路图P5.0V_AL,去的地方很多,多数都是上拉用,直接联接MOS管的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Q555测量后级没有短路,另一个就是图中的Q562,测量后级5-6-7-8脚对地完全短路
5、  找到了短路的二级电,直接用1V1A烧,摸全板很快找到耳机口旁边的一个电容非常烫,拆掉就不短路了,没有点位图不知道这个电容是什么编号,因为背面就是声卡芯片,测了一下这个电容跟Q562的后级联在一起,应该是供电用的,型号关系不大,料板拆了一个补上去测机,声音也正常,装机维修结束。
总结:掉电借助示波器真的是太直观了,可以更快速找到问题的大方向,这个案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维修没用多长时间,后期编辑太花时间了,难怪好多人都不愿意发贴子,各位看官支持一下,谢谢!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还是比较不错得

网友:
烧鸡都烧出来,不亏是大神。。

网友A:
会玩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啊,楼主经验多修板就是快,学习了。

网友B:
电容取下来后测没测  是不是电容直通了?

网友C:
楼主的文笔不错,技术也好写的像教材标准

网友D:
不错,一般IC本发烫,很少去追下级电路,都是先代换在进行;

网友:
很少烧到声卡那边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玩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啊,楼主经验多修板就是快,学习了。

兄弟过奖了!示波器我也就是只能抓一下单次而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容取下来后测没测  是不是电容直通了?

是的,电容取下来就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文笔不错,技术也好写的像教材标准

兄弟有点夸张了,我也只是看别人这么写贴子,也跟着这么学一下,对高手来说就是白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一般IC本发烫,很少去追下级电路,都是先代换在进行;

我也是通过示波器单次抓输出判断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好本事 放在我这 一定换主板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主好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本事 放在我这 一定换主板了

你就吹吧!我都看到你的远程学员勋章了

网友G:
会用示波器如果没双通道对比估计修的也够呛,因为3.5V都出来了,以为正常却不知道5V先掉,所以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的,分析的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会用示波器如果没双通道对比估计修的也够呛,因为3.5V都出来了,以为正常却不知道5V先掉,所以楼主技术还是 ...

工程师过奖了!跟你的水平比那是班门弄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程师过奖了!跟你的水平比那是班门弄斧。

不不不,说会修得够呛的就指我自己,因为我没用过双通道,楼主过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电容取下来就不短了。

一般机子确实是电容坏的挺多的

网友:
怎麼修好的,沒有懂

网友H:
剛才看瞭很久,還是沒有想齣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剛才看瞭很久,還是沒有想齣來

其实就是电容短路,我觉得写得很详细了,别人都看明白了,我的写作能力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机器用示波器修的牛牛牛啊

网友:
这个 机器 二级5V短路 有没有拉低5V  电感的阻值  呢

网友:
思路清晰  基本功扎实   直指问题所在

网友:
修得不错,5V后继短路造成的上电保护

网友:
烧鸡都烧出来,不亏是大神

网友:
神奇的烧鸡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