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note换屏后屏幕背光不亮

楼主(2017-05-29):
客户拿来碎屏机子
型号魅蓝note   换屏后屏幕不显示,用手电筒照发现有显示无背光,万用表量背光升压没有,怀疑背光NG
找了一个魅族MX3的灯控发现型号一致,换上OK

网友:
厉害了,魅族手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升压芯片挂了

网友:
每天都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升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收多少钱的啊

网友:
安卓手机报不上价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呢?

网友A:
现在手机基本上是一体的,测试显示屏很多需要安装上底壳电池后才能插显示屏开机。这个估计是楼主在开机没有断开电池的情况下插显示屏没有对好位短路了显示屏接口上背光灯引脚烧掉了背光升压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基本上是一体的,测试显示屏很多需要安装上底壳电池后才能插显示屏开机。这个估计是楼主在开机没有 ...

带电拔插导致的。我同意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但是不敢接

网友:
少侠好功夫

网友:
怎么知道那个是背光

网友:
我有个魅MX4摔得屏碎了,,,换了以后不能亮度调节,哪里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