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

楼主(2017-05-29):
我遇到HP TPN-L110的
笔记本
开机白屏,显卡也
笔记本

网友:
白屏的话先看看屏和屏线是不是好的,再查一下有没有屏供电,屏接口的数据

网友:
我也遇到过,前面所有问题都检测完了,最后直接给上BGA!完事,收300

网友:
白屏一般先检测屏和屏线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幕上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代换屏,测量屏先,最后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