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

楼主(2017-05-29):
HP TPN-L110白屏,显卡我也换过,屏也换过,外接不也显,真不知道怎么搞了哟,大家能帮我吗

网友:
屏上的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显卡   没有  换好

网友:
量一下8条数据线

网友:
显卡没弄好呗

网友:
白屏的话先看看屏和屏线是不是好的,再查一下有没有屏供电,屏接口的数据

网友:
路过,是来刷金币的

网友:
这么明目张胆刷金币? 好吧我也是来刷金币的
看看屏线  屏  显卡  供电

网友:
你们太不厚道了  清检查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