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C 系统

楼主(2017-05-29):
联想Y50C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了 那是不开机 修好了 ,装系统不能更改UEFI ,一更改就黑屏 还要刷BIOS,反复这样,干脆就不用UEFI了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U启动,装了个系统,但是看着有一些USB和一个视频驱动没有装上,也就没有安装,但是客户回去用了一天 忽然灰屏 也不死机,在重启电脑 就进不去系统了 就灰屏在哪里,再次装一遍系统 还是用一会就灰屏,又不行了,而且这笔记本 装WIN8时候 解压显卡哪一步就卡死哪里了,,谁有修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 显卡 有问题

网友:
表达的也太不清楚了,进不去系统,你可以进安全模式,看能不能进,能进就关闭显卡,再重启,可以就说明是显卡问题,如果不行,就很多地方会一起这种现象了,如硬盘,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就烦心了,会不会硬盘呢

网友:
感觉在显卡或者显卡供电那里有问题,修过一个华硕的显卡两项供电缺一项就这个故障,你瞧瞧

网友:
显卡供电测过了很正常

网友:
硬盘有坏道,这问题我见多了!

网友:
BIOS 没弄好吧

网友:
感觉是显卡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
加焊显芯片试试.应该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