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0

楼主(2017-05-29):
联想 G500 版号是:LA-9631P 故障现象是:可以亮机,但是会反复自动重启,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
自动重启

网友:
启动不了系统也会自动重启

网友:
检测下硬盘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试一下

网友:
不好用,再考虑硬件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系统试试看,或者再刷个bios程序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检查散热 !看看BIOS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不认硬盘 也会这样

网友:
先进PE测试吧

网友:
是进系统后反复重启还是一开机就反复重启

网友:
是不是没认到硬盘, 或者BIOS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硬盘,然后装个安装版,不行就刷BIOS,最后查硬件~~~

网友:
感觉是硬盘或者系统没安装好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到哪重启,不然不好判断啊

网友:
自己量 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水贴不少了·· 哎 咋不让搜了呢

网友:
要先排除软件 在搞硬件

网友:
系统 硬盘 外设 一样样 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