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排线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7-05-29):
这种排线怎么拆下来

网友A:
不会是焊死的吧,直接拔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焊死的吧,直接拔出不行?

不是焊死的,线太细,不敢拔线,其他地方找不到用力的地方

网友A:
一排拉住 直接拔...

网友B:
直接拔,简单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排拉住 直接拔...

是的,只能拉着线往外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拔,简单明了

已经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只能拉着线往外拔了

又让你水了10分了吧,jb也有10个了吧....你们脑子好,我们年纪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使用镊子小心一点的扒出来,又不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这种细心点嘛用妞子左右都拨拨,楼主是吸引人气赚点积分的

网友:
一看这种电路板的颜色、做工就知道是日本产品。

网友D:
楼主很厉害,这样都能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厉害,这样都能拔出来😱

找不到下家伙的地方,强拽出来的

网友:
直接拔下来你是不是技术员啊这么简单还需要问

网友:
不是焊死的话,我小平口起子一点点别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钳子 夹住塑料头在啦 不然会断

网友:
线也不是很细啊,直接慢慢的拔不就出来了,怎么会拔不出来

网友:
这种线很结实,直接拽

网友:
直接吧下来哦

网友:
镊子加往外吊 然后扯线一起

网友:
这种线要将整个线束拽紧了用力拔,只拔其中的几根很容易拔坏

网友:
用镊子两边撬,然后用力往下,力度也不要太大,自己把握,主要是手感

网友E:
用镊子或小起子往外拨,再拔线
snakezjp
是的,镊子不行,用两根大头针挑着两边,一点一点往外挑,弄得差不多了,再用手捏着线拨出来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镊子或小起子往外拨,再拔线
是的,镊子不行,用两根大头针挑着两边,一点一点往外挑,弄得差不多了,再用手捏着线拨出来了。

网友:
只要是线路接口就可以拔出来的 这是常识

网友:
焊接的吧??????

网友:
直接把除 用小螺丝刀撬撬,很好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