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9):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重摔后导致手机无法开机

  接到客户的一部重摔iPhone7和一部iPhone7 ID机,客户描述重摔的那一部没有ID,而且手机无法开机了,修好后让给搬到那部ID机上。接到手机后机器摔的比较严重。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2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3

  螺丝柱都摔掉了,还好没有伤到主板。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4

  先加电试试,结果加电大电流漏电,经测量硬盘3V供电短路。观察发现主板卡槽位置摔弯,短路也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去掉硬盘旁边的两个电容后加电正常开机。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5

  开机后测试功能,发现无WiFi,进入设置有时会卡住,经查WiFi时钟信号R0807一端有1.8V,另一端通WiFi模块17脚没有电压,更换电阻,飞线借电后故障依旧。果断拆掉WiFi模块,拆下来后焊盘掉点,重摔机就是这样,先飞线再说。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6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7

  WiFi模块也掉点。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8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9

  本来打算先不装WiFi模块开机试试功能的,结果一加电又漏电,上松香大法。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0

  去掉发热电容后开机测试,设置功能已经正常,不再卡顿,接下来安装WiFi模块。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1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2

  安装完之后测试功能,WiFi有了,设置卡顿也解决了,但会时不时的重启。考虑到主板中间位置有点变形,音频会引起重启现象,所以先拆下音频,又掉点,飞线重植后开机测试各功能正常。接下来就是换外配了。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3

  屏幕边框有封胶,费了好大劲才给弄下来。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4

  iPhone7的排线在这边,要小心不要弄断。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5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6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7

  更换屏幕上的指纹,指纹下面用胶粘住的,要小心,不要弄坏了芯片。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8

  然后再装入修好的主板,装屏后开机测试功能,全部正常。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9

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20

  至此,iPhone7重摔后手机无法开机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网友:
理论操作没的说,厉害了楼主。

网友:
楼主的教程很好

网友:
太牛了 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这一步

网友:
这技术真羡慕,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烟熏大法掌握得漂亮。。。

网友:
看到一次掉点 心就紧一次

网友:
这技术果然不是像我这二班人能搞定的的

网友:
WIFI  IC 都掉点了 补点后也是正常植锡吗?  锡在放在铜线圈上?

网友:
重启楼主如何判定是音频引起的呢?

网友:
真TM 屌炸天  信手拈来 水到渠成

网友(2018-05-07):
如果修不好的话,   还可以搬板啊

网友(2018-06-22):
修手机思路还是主要的 没有思路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很细心很耐心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看见苹果7,就想到他那垃圾的基带设计

网友:
技术很不错了,厉害了,小白还在自学中

网友:
牛A
这焊接技术甘甘低  得多少倍的放大镜才看得清啊

网友:
我累个天啊。这思路,这么多掉点。这都能救活。太厉害了

网友:
技术很不错了,厉害了,小白还在自学中。。。。。

网友:
有个7,充满电的时候会重启一下 ,是咋回事呢

网友:
摔的机子 问题多多 维修 需要耐心

网友:
板子上飞线还好些 这个芯片飞线咋搞啊 指点一下呗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从头到尾,思路清晰,井然有序,事实证明经验很重要!

网友:
理论操作没的说,厉害了楼主。
理论操作没的说,厉害了楼主。

网友:
下載積分怎麼加談不上說明親熱普洱茶是不是和你說什麼地方面向構件編程珠璣%%

网友:
per apk pro IC paper查查拉開麼吃肉婆家了克雷恐怕還

网友(2018-08-02):
看开头,我还以为要给摔的搬板呢。。。。。。。。。

网友:
这种就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这个必须赞一个,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9-05-01):
楼主的教程很好 楼主的教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