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白苹果后灰屏重启

楼主(2017-05-29):
IPHONE6,进水白苹果后灰屏重启。
同行拿来一部苹果6,顾客说是进水后出现白苹果,过一会将要进桌面的时候灰屏慢慢变黑重启,一直循环。
拆机,拆屏电源表开机,无漏电,电流正常,能进入待机。拆主板检查,主板没有发现明显进水痕迹。
不装前摄像头排线开机,一切正常,换前置摄像头排线后,问题解决。

进水机,前置摄像头排线易坏,容易引起蓝屏,红屏,灰屏重启,有时候连蓝屏,红屏,灰屏这些都不出,直接白苹果过10几秒重启,最好用电源表不装液晶总成先单板开机看电流,如果电流都正常,基本可以确定前摄像头排线坏了

苹果6白苹果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520-1.html

网友:
更换了摄像头搞定了?

网友:
单板看电流啊,主板总线有问题电流能正常吗?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听说前摄像头排线会一起灰屏红屏等现象的,不过还是记在心里了

网友:
摄像头有问题也会开机出英文吧

网友:
要是配图发帖更完美了。进水机首先看进水腐蚀的部分,。

网友:
怎么会是前置摄像头排线的问题呢的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有可能是I2C总线有短路

网友:
我进来是看图文结合的,没看到图片,心情不好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