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98 ver1.1 bios B75MA-P45.BIN

楼主(2017-05-29):
测试OK!
ms-7798 ver1.1 bios B75MA-P45.BIN

MSI 7798 BIOS.rar

网友:
楼主有这个BIOS的 座子吗  我修这个板子 刷BIOS 每次都要焊一堆线   没有这个座子

网友:
rt809f的简易座就可以,把芯片中间绝缘就行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2018-09-15):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本来不过内存的 刷了之后不跑马了 浪费5分。。。。。。

网友(2019-10-15):
此BIOS刷了能亮,但好像不支持诊断卡跑码,没刷之前是能跑码的只是档代码不亮。
刷了这个后,能亮,但是诊断卡没有跑码数据过来。已排除诊断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2020-07-19):
网上有BIOS软件下载,从1.1到1.9都是可升级的(我试过)。最后想降级到1.8,没有注意看,刷错了。需要重新刷BIOS软件(需编程器)。

网友(2020-08-21):
顶楼主都是大师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