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检测不到电量,剩余电量未知

楼主(2017-05-29):
此机器进水机,维修过程很简单,拆开发现IO发热,更换后故障解除,进系统正常,用电池也能正常进系统,就是电池电量检测不到电量,电源插入检测正常。以为板子问题,又换了一个IO,还是一样问题,电池2条数据线到IO的电路都量了,正常。可以一定要搞好,于是报了价格换电池,淘宝上买了1个原装的,结果还是一样。有查了1天,对电池不死心,找了一个K42J的电池代用了一下,结果是电池问题。联系买家,又发了一个,电池还是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电池问题??因为K42J的电池不能通用K55D装不上去。这有过了2天,福星来了,接到了一个一样的电脑。马上测试。。电池3个坏,掏的2个和客户本身的都是一样问题,中奖了!

网友:
我这有t台A450J的,电量一直显示69.。。。。挂了一段时间,就一直貌似电量不足重启重启。淘了一个电池,也这样。换了一个还没来

网友:
运气太差了,买了几个居然都是报废的

网友:
可以去找修电池的问问,有没有可能要对电池校准,清零啊什么之类的

网友: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
淘宝的东西买来只能试试。

网友:
大哥 你这错别字,理解不了

网友:
这个 机 也是神了

网友:
淘宝假货多,你这也够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