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RT8111F网卡MAC地址刷写方法

楼主(2017-05-29):
技嘉8111F网卡MAC地址刷写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971-1-1.html用这位师傅的方法老是重启后就变回去了,技嘉RT8111F网卡MAC刷写用命令,RTNICPG /EEPROM /EFUSE  /NODEID  XXXXXXXXXXXXXX这样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
命令/前一定要加个空格

网友:
下次尝试一下

网友(2017-07-02):
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试下,那些网卡烧的换一片就OK了

网友(2018-01-14):
大神有没有工具吖,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试下,那些网卡烧的换一片就OK了

网友(2018-03-17):
主板,一般换一个网卡就好,笔记本,重新刷BIOS,刷了报错,就改BIOS,不行就去论坛先别人备份的BIOS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