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3115-B

楼主(2017-05-29):
接修一台苹果A1278版号820-3115-B不触发拆机目测没有明显进水的痕迹,开始怀疑是开关的问题量了下有电压,直奔3,5V,测量发现16脚VIN只有4V直接发现敌情,心想不会有短路吧,打值没发现问题。   找到充电芯片拿起我的放大镜看一下又有发现有进水的痕迹眼拙啊目测时居然没看到,打开图纸看下这两个电阻是两个1K电阻,实测R7012阻值有10M     在料板上找了个1K装上。上电触发亮机!      小弟文采不好,只能这样了。各位看官将就看吧。处贴还请各位看官给加点分呗

网友:
先打阻值 再测有无3.4V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苹果的主板只要不被乱修过,一般都不是大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进一点水 还是蛮好修的  只要不是大面积的

网友(2020-03-08):
电阻变质,产生的公共点电压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