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E021TX

楼主(2017-05-29):
今天接到一台HP 14-E021TX的机器,主板不加电,开关键3.3V有,主板19V有,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刷BIOS 试过了吗 ,一般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样很难帮的到你

网友:
待机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试过了吗 ,一般是BIOS 的问题

BIOS跟EC都刷过,还是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