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3441挑内存

楼主(2017-05-29):
DELL14-3441 原装内存是4G1600的,就一根2G 1333的能用,进系统一切正常。其它内存都不行,有遇到过的吗量的电压都正常
DELL

网友:
这个刷过BIOS现象一样

网友:
这种故障 不好搞, 要么装2条 2G 1333给客户酸了。。。。。

网友:
重点查内存相关的电压和信号吧!